一块有故事的华硕H61M-E修复笔记

楼主(2020-09-07):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主板找人修过,没修好。取下主板一看,声卡芯片被取了,隔热胶都还在,电容保险各炸一个(如下图)

看到体外伤这么严重,估计不好修,所以上家取了声卡芯片还没好就放弃治疗了。
测了一下12V  5V  3.3V  3VSB VCORE  ME1.05V 对地阻值正常,
上假负载,开机通电,1秒钟掉电,再开还能通电,又掉电,应该没短路。
开机1秒钟的时间反复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应该是信号出了问题。
先测DRAMPWROK(内存电压好信号),0.2V,运气比较好,这个信号不正常,应该在1V左右
这个信号由内存电压1.5V通过1K电阻SR98转换得来(如下图)

测电阻243欧,变小了,按道理1K变243电压不至于0.2V啊,可能是虚焊了,换掉这个电阻,再次测量电压有了1.05V。开机也不掉电了。各电压正常。
上CPU,内存,开机,正常跑码,亮机

屏幕显示USB电压不正常,15秒关机!
保险炸了,跳线取了,电压肯定不正常(如下图)

保险,电容,跳线补上,再次开机正常进入系统。
接网线,网口灯不闪,上不了网,看设备管理器,网卡驱动正常,如下图

网卡驱动正常,说明网卡芯片是好的,那就是水晶头到网卡之间的保护芯片牺牲了。正是因为这两个芯片,才使得网卡没有被烧。市面上的杂牌主板一般都不安这个。取掉这个两个芯片也能正常使用,不过下次再烧的话死的就是网卡了。(如下图)

手工不好,大家见笑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大哥,你这是修复好一块料板啊,精华之前必须留名收藏!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技术很好,值得收藏!

网友:
通俗易懂,小白表示也看懂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板是自己的这样折腾还没事,客户的,唉

网友:
小小白有这样牛X 应该是老司机吧

网友:
这就是我去掉的吧

网友:
经验很老道了   直奔病灶

网友A:
这个板子网卡坏的那两个小芯片是数据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网卡坏的那两个小芯片是数据泵吗?

接口保护电路,USB,网卡,键盘,开关接口,都会有

网友:
这种故障也只有细心和时间充裕的人才会修,楼主厉害细心!!

网友:
看到这种板子,心都凉半截了。只能说楼主技术好,有信心有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好。一块小小出版这么多问题,上家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修的,因为花的时间多又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B:
大神问下 sr98 电阻2端,一边1.5v 一边0v,电阻好的,换了电阻还是一样。0v 那边接到哪里??求救。。。

网友C(2020-10-19):
引用 网友B:
大神问下 sr98 电阻2端,一边1.5v 一边0v,电阻好的,换了电阻还是一样。0v 那边接到哪里??求救。。。

1.5 V是内存电压过来的,另一边是直接接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 V是内存电压过来的,另一边是直接接南桥的

我也有块板,拆了这个电阻,电压1.5正常,装上就不行了,查了图纸,进桥了。没条件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