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Win10共享文件夹,另一台访问提示错误,没有权限联系管理员

楼主(2020-09-07):
Win10共享文件夹,另一台访问提示错误,没有权限联系管理员
win10

网友:
启用网络发现(注意括号中的 当前配置文件 ,括号在哪个栏目就打开哪个栏目设置),然后再打开 所有网络,拉到最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密码保护的共享 ,如果是关闭的就不用管了,反之就把它关闭(这里我要说一下,)保存修改;

网友:
WIN10 文件共享权限没开启

网友(2020-11-04):
另一台也是WIN10?两台在不在一个局域网,共享设置有没有问题,都是管理员账户还是其中一个是来宾账户?都试过之后再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