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安装出错最后一步直接报错

楼主(2020-09-07):
cs@ubuntu:~/MATS-367.38.1$ sudo ./install_module.sh -i
make:进入目录'/home/cs/MATS-367.38.1/driver'
make -C /lib/modules/4.4.0-31-generic/build M=/home/cs/MATS-367.38.1/driver clean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4.4.0-31-generic'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4.4.0-31-generic'
make:离开目录“/home/cs/MATS-367.38.1/driver”
make:进入目录'/home/cs/MATS-367.38.1/driver'
make -C /lib/modules/4.4.0-31-generic/build M=/home/cs/MATS-367.38.1/driver modules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4.4.0-31-generic'
  CC [M]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_krnl.o
  CC [M]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_mem.o
  CC [M]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_irq.o
  CC [M]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_pci.o
  CC [M]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_acpi.o
  CC [M]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_debugfs.o
  LD [M]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o
  Building modules, stage 2.
  MODPOST 1 modules
  CC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mod.o
  LD [M]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ko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4.4.0-31-generic'
make:离开目录“/home/cs/MATS-367.38.1/driver”
make:进入目录'/home/cs/MATS-367.38.1/driver'
make -C /lib/modules/4.4.0-31-generic/build M=/home/cs/MATS-367.38.1/driver modules_install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4.4.0-31-generic'
  INSTALL /home/cs/MATS-367.38.1/driver/mods.ko
At main.c:222:
- SSL error:02001002:system library:fopen: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ss_file.c:169
- SSL error:2006D080:BIO routines:BIO_new_file:no such file: bss_file.c:172
sign-file: certs/signing_key.pem: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EPMOD  4.4.0-31-generic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4.4.0-31-generic'
make:离开目录“/home/cs/MATS-367.38.1/driver”
depmod: WARNING: -e needs -E or -F

To load the mods module on boot, add it to /etc/modules
cs@ubuntu:~/MATS-367.38.1$   ./check_config.sh
Checking OS... Linux - OK
Checking kernel version... 4.4.0 - WARNING - unrecognized kernel version
Checking architecture... x86_64 - OK
Checking libc version... 2.19 - OK
Checking MODS kernel module... 3.66 - OK
Checking conflicting kernel modules... none - OK
Checking console blank inverval... 600 - -e WARNING - please disable console blanking to avoid stability issues, run as root: # echo -ne '\033[9;0]\033[14;0]' > /dev/console
Looking for NVIDIA GPUs... ERROR - no NVIDIA GPUs found
cs@ubuntu:~/MATS-367.38.1$ ./install_module.sh -r
-e The install_module.sh script must be run with root privileges
cs@ubuntu:~/MATS-367.38.1$
以上是问题出处最后一步安装出现严重错误

网友:
谁来帮帮我

整整4天一直研究这个

网友A:
./install_module.sh -r 这个命令不用运行,是卸载驱动模块的。可以直接运行测试命令

网友A:
三个步骤:
         1,sudo ./install_module.sh -i    (安装模块,不是live系统运行一次就可以了,以后装载一下就可以了)
         2, ./check_config.sh                    (检擦运行条件是否满足,像你的找不到显卡,软件是只支持部分N卡)
         3,第二步没什么问题这里就可以运行测试命令,测试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步骤:
         1,sudo ./install_module.sh -i    (安装模块,不是live系统运行一次就可以了,以 ...

OK谢谢你了伙计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A:
./install_module.sh -r 这个命令不用运行,是卸载驱动模块的。可以直接运行测试命令

请教U盘DOS版367.38.1这个版本在双显卡笔记本上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