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500g希捷笔记本硬盘坏了求助。

楼主(2020-09-07):
不通电,看电路板有个电阻还是啥坏了,能买到电路板或者怎么处理么?

网友A:
找个一样主板  再把原坏硬盘主板上的BIOS换到新主板上  安装新主板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板是不行的哦 你不会搞还是拿给专业的搞

网友:
弄清楚坏的是啥。啥坏了换啥。
现在硬盘并不贵,整体换新的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找个一样容量品牌一样的 坏硬盘 把BIOS 换上去 主板换到 你要修的硬盘就好了

网友:
能买到电路板,也不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主板  再把原坏硬盘主板上的BIOS换到新主板上  安装新主板上去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