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 系统 开机报错0xc000014c 解决办法

楼主(2020-09-08):
windows 未能启动。原因可能是最近更改了硬件或软件。解决此问题的步骤:
1.插入windows 安装光盘并重新启动计算机。s
2.选择语言设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3.单机"修复计算机".
如果没有此光盘,请与您的系统管理员或计算机制造商联系,以获得帮助。
文件:\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状态:0xc000014c
信息:由于系统注册表文件丢失或损坏,因此 windows 无法加载。原因就是注册表文件丢失,解决方法修复文件或者重做系统。

解决办法:U盘启动盘进PE系统,或者你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操作硬盘内的文件,比如双系统进另外一个系统。
进入C:\Windows\System32\config\RegBack,将里面的所有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config路径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都是U盘装系统,这个方法是不是必须要光驱??

网友:
感谢分享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报6B,也是改这个

网友(2020-10-12):
引导修复可以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