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花屏

楼主(2020-09-08):
联想A8150-N000花屏,大家看看是显卡坏了,还是显存坏了,加焊过显卡,没变化

网友:
有没有电视卡?

网友:
手里有一台 显示灰屏 能开能关 待换显卡中

网友:
花粒的这种花屏一般就是显卡问题,显存几率少一点,不要加焊最好重做,重做还是一样就考虑显存

网友:
我的灰屏今天换显卡好了

网友:
我发了一块显卡,换上了再看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 换显卡试试

网友:
cpu核显问题 换个cpu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