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神舟K640E High Definition Audio 无法启动

楼主(2020-09-08):
  神舟640E High Definition Audio 无法启动   机器喇叭无声音,耳机插孔一样。重装系统 刷BIOS无效   换了声卡芯片VT1802S还是一样  芯片供电正常,BIOS开启beep 开机瞬间喇叭会响,进入系统还是一样,喇叭正负极对地电压分别2.5v 会发热。把声卡芯片拆了  还是一样。进桥的4路信号貌似正常,HDA-SYNC HDA-RST3.3V HDA-SDOUT 是不是桥坏了,还是其他的问题  麻烦各路大神指点下

网友:
附带其他故障就是睡眠启动屏幕黑屏,机器死机,必须强制断电重启,改休眠没问题。

网友:
搞不定了终极解决方案是声卡芯片拆了,加块带功放的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