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5i 重摔不显示!

楼主(2020-09-08):
华为nova5i重摔可以开机不显示,测量发现mipi有一条线断线,mipi直通cpu,没有板层图也不知道走线,直接拆cpu接线,350度拆下,重装后不开机了,看电流发现 暂存和 硬盘虚焊,把这2个拆下重做,开机了,可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最上面是硬盘 中间是 cpu  下面是运存。拆下cpu才发现,mipi的走线就在cpu上部那10根线,真是白费功夫。

开机后成这样了,哪位大神知道这是cpu坏了还是硬盘坏了,暂存损坏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来还能开机,可以听到开机声音,就是mipi断线不显示,暗屏。重做了 cpu 字库 暂存  变成了这个鬼样子,真是见了鬼了!以前重做 980 990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个麒麟710怎么会这样了!

网友:
这个是本机上的英文,上面的图片是翻译的!

网友:
开机也不正常,按了开机键后一直黑屏20秒才会显示华为的logo ,然后等30秒左右直接显示上面的英文,一直就停着不动!

网友A: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了,系统损坏,重新刷机,要么就是客户原本就修改过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了,系统损坏,重新刷机,要么就是客户原本就修改过系统

原来是好好的,可以听见开机的声音,现在成这样了,重装2次cpu还是这样,估计硬盘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C:
字库底层出问题了,需要重写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好好的,可以听见开机的声音,现在成这样了,重装2次cpu还是这样,估计硬盘的问题比较大

字库底层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库底层出问题了,需要重写底层。

大概多少钱,能不能发过去刷写!

网友:
已经修好了,就是底层损坏了,但是它可以慢慢自己修复过来,先进fastboot 恢复出厂设置一下,再进rec恢复出厂设置一下,不行就多试几次,它会自动恢复原来的参数!

网友:
能否加楼主个微信号

网友:
账号就是微信号

网友D:
mipi走线是在第一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pi走线是在第一层吗?

就在图片上哪一排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