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开机跑码,电流0.7左右,屏不显,经典通病。

楼主(2020-09-08):
   拆机发现这个电流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待机高(0.07A)于是就刷了个BIOS故障一样,换内存也一样,CPU供电正常,不差电压,复位信号都出来了,就是集显电压一直是0.2V,就感觉 这个不正常,这个机器通病就是龟壳管爱坏,但是一般是短路,将PU4401拆下来,里面已经烧黑,引脚已断!,换掉PU4401和PU4405,
机器电流上来了,接屏还是不显,集显电压也正常出了,还原原来的BIOS,还是不亮,看来可能CPU挂了,换掉CPU,故障排除,看来这是一个不短路的通病。

网友:
通病来的 一般都会烧CPU

网友:
只是这个现象不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