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条改板

楼主(2020-09-08):
没有一样板,原装板灯条输出有四根线,我的高压条输出只有两根,四根有用的是哪几根?

网友:
这个自己跑下线路,有并联的线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你把中间德两根连一起,当作+。两边德当作-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根据你德图,毛毛看德。具体,你要看走线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你把中间德两根连一起,当作+。两边德当作-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根据你德图,毛毛看德。具体,你要看走线德。

这块板可以通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可以通用不

你可以试下,通电快速断电。一般情况不会烧德

网友:
这个简单呀,还有你这个高压也不对呀,接口接供电,开启,地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就买个吧,是不是联想a8150的,才35一个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