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2020-09-08):
用软件的时候苹果系统出现这个提示,要输入密码,但是机器没有设置密码,客户不想重装系统,亲们是否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下。感谢各位。

网友:
这个是权限 ,应该有密码管理员的 没有的话直接敲回车试试。

网友:
没设密码 直接按回车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