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修拯救者R720的机子

楼主(2020-09-08):
有在修的麻烦帮我量下PL3201这个电感的阻值跟电压。VCCSA。板号是NM-B191

网友:
有在修的吗???

网友:
这个电压1v左右,有0.9,有1.0几

网友(点评):
1.05V 阻值有吗?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

网友:
阻值  一般 10  9  左右  看是什么CPU  i5  或者I7  电压 1V 左右  你这基本是CPU 挂了

网友A:
我这阻值就1欧姆了,电压出来了,是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阻值就1欧姆了,电压出来了,是1.05V

如果是这里击穿的话   你还是直接换u吧

网友:
这个击穿是上次坏的,别人修好后又坏了

网友:
0.95V    这个电压

网友:
都是0.95V这个电压来着。

网友:
已经确定是cpu问题了,把u取下来阻值正常,从坏板找了个u,网上卖钢网的普通的对不齐,只有手动植球了。。。

网友:
     是CPU 问题 也不修了 ,。 修了怕返修

网友:
Cpu 10显卡 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