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5N2EA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0-09-08):
HP光影精灵 ,板号LA-F841P ,隔离管击穿,型号PK5N2EA,找不到资料,随便拆个6414A装上去,能开机,但要自动重启几次才亮机,手摸6414A严重发烫。某宝上也没这个型号

网友A:
是不是两个隔离管都要换,而你只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两个隔离管都要换,而你只换了一个?

是的,只换了一个,另一个应该没问题,感觉是我换的功率小了

网友:
原机电源适配器

网友:
有没有图纸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