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充电到34已接通电源但未充电

楼主(2020-09-08):
如题
我把电池拆机 拔了,按电源键30S以上,几次,插好电池开机继充到73  又出 已接通电源但未充电。
这块是新电池, 老电池就是0就开始出 已接通电源但未充电。  适配器,出别的联想游戏本的也是这样没改变

网友:
最好办法直接换个充电芯片直接试试

网友:
头几天有个4450进液 我也遇见了,主要不会弄,没太深入研究,排除电池以后 应该就是主板上哪的问题了吧。

网友A:
进系统后能显示充电图标不!如果进系统显示充电图标但充不进电,主要看下充电芯片这块。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看,会有奇迹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后能显示充电图标不!如果进系统显示充电图标但充不进电,主要看下充电芯片这块。

显示电池,和外接电源图标

网友:
联想的内置电池。310S  还有100S  遇见过。新电池也用不久

网友:
两条总线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