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机器,进系统一会儿蓝屏

楼主(2020-09-08):
机器版号是820-3435-B ,可以开机进系统,过3分钟左右,自动蓝屏,,,有时候,过几分钟死机。。。。。求指点下,是硬盘问题还是内存问题。。。
苹果

网友(2021-08-25):
我的也这问题 估计板载内存呢

网友:
时显示时蓝屏 时不显示 加焊u2300 后 正常 待长时间测试 用2008 450都干不动 用861 320 都能焊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