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90S X390 FX390 NM-B891 Rev2.0 MX25L25633F

楼主(2020-09-08):
ThinkPad T490S X390 FX390 NM-B891 Rev2.0 MX25L25633F

ThinkPad T490S X390 FX390 NM-B891 Rev2.0 MX25L25633F.zip

网友(2021-02-22):
有EC BIOS吗?1M 的,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2021-05-06):
有试好的吗?

网友(2021-06-22):
今天刷了下,这个版本是1.61的。可以使用,不过要和EC配合使用,我刷完后,用电池不能启动,按电源键无反应,心想变砖了,把电池接口拔掉,插上电源,键盘灯亮了,能启动。我就是升级了高版本的结果windows7用不成了。一检查,EC版本没有变,机器的序列号和机器型号都没有变,可能这些都存在另一个地方,可能是MXIC 25L8006E这个芯片里。

网友(2021-08-06):
学习了,感谢楼主及回复的兄弟

网友(2022-03-11):
有没有密码芯片的程序

网友(2023-03-11):
谁有 L390 的BIOS

网友:
     18724 -1M448

网友(2023-06-25):
感谢楼主。试一试

网友(2024-08-06):
刚好需要,下载下来看下,感谢。

网友(2025-10-08):
有一台T490S待机0.045,感觉偏高,之前也有遇到过刷BIOS后正常。这台刷了还是不行。估计桥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