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9-08):
大家好,请问这种是什么型号,先谢了

网友:
RT8816AGQW RT8816A 印丝 7J=3D 7J= QFN20

3A 没看到

网友:
万能马爸爸

网友:
7J开头可以代换

网友A:
我也在找  只知道这中丝印的事台湾 立琦公司的   但是不知道名字   遇到快烦死了  三块卡了一个吊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  只知道这中丝印的事台湾 立琦公司的   但是不知道名字   遇到快烦死了  三块卡了一个吊样

找到了,3A是RT8071A型号 ,7J是楼上说的RT8816A型号

网友:
找到了。3A是RT8071A,7J是楼上发的RT8816A。

网友:
3A是RT8071A

网友:
3A是辅助供电AMD新卡的0.9辅助供电

网友:
找到了,3A是RT8071A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