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ti大疑问,evga10

楼主(2020-09-08):
1080ti 大疑问,evga 1080ti 11G mats报错,a通道低位出错,可第二颗显存本来就是空焊,显卡能开机,进系统卡一会儿花屏后黑屏,另外用不同版本,367和4000.184测出来有时都是pass但是也进不去系统,核心已加焊,求高手指点一二给点思路,多谢!

网友A:
就没高手指点么,哎.....都看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没高手指点么,哎.....都看客

怎么查看这个最后测试指令

网友:
没换显存试?

网友B:
把这颗显存拆了看一下焊盘  怀疑是板层或走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颗显存拆了看一下焊盘  怀疑是板层或走线问题

1080ti 11颗1g,第二颗空的

网友(2020-10-23):
座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个报错是可以忽略的,数值太小了,真正的故障错误会很多

网友:
本来就空焊?还是没有焊颗粒?

网友:
重植核心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