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iPhone6p亮一下白苹果后黑屏定电流230左右大概半分钟会掉电?

楼主(2020-09-08):
答:按定电流维修,鑫智造里面的维修思路先看一下。

网友: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详情可咨询客服微信:wxyzc22,免费使用体验!优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