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诡异的笔记本键盘乱键!

楼主(2020-09-08):
笔记本型号古董海尔r410g。笔记本自带键盘和USB键盘PE下,Windows下有些键有时失效,有时OK,有时鼠标左击功能变成右键属性,睡眠后唤醒有时OK,切换账户后有时OK,总的来说还是tmd不OK。Ubuntu下完全OK,是不是EC有问题?谁能维修?或指点一下,必有重谢,至少100块!试了网上各种软件解决方案,还是时好时坏,怀疑是独立显卡坏了影响,想直接拆了坏了的显卡的BGA芯片!

网友:
深圳哪个电脑维修点能搞定?

网友A:
把键盘拆了 拆个外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拆了 拆个外接试试

Ubuntu下OK,Windows下就连把笔记本自带键盘拆了,用软件盘,鼠标点一些键都乱键,第一次遇到这种怪事,确认没病毒,因为PE下也一样!

网友:
换个外接键盘试一下。里面的先拆掉。

网友B:
左键变右键是ctrl在自己按,如果拆掉键盘还是不行就考虑版层短路或e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键变右键是ctrl在自己按,如果拆掉键盘还是不行就考虑版层短路或ec坏

说错,不是ctrl键,反正是有个是控制码值的键在自己按

网友:
BIOS刷了没?ene换了没?键盘口的电容电阻查了没?遇到过联想的系统下时好时不好,BIOS下完全不能用的,刷BIOS解决了。

网友:
既然和使用环境有关,大气压强?环境温度?这问题够有意思!过年在湖南老家用就不行,今天在深圳有空拿出来折腾既然你没问题了!

网友:
1,先排除键盘本体问题
2,拆开机子看下主板是不是有进水腐蚀

网友:
其实我相当纳闷,在老家用时为啥Linux下是OK的,Windows下确是时好时坏。

网友:
像我这样的大神是没几个搭理的?

网友:
确切的说不是Ubuntu,而是start OS

网友C:
烙铁把EC拖一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把EC拖一遍锡

遇到过ic拖锡好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EC电路有没微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