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3050主机 CIH81M H81H3-LMV1.0 报警不过内存

楼主(2020-09-08):
      首先逛论坛  发现小问题 刷BIOS  BIOS有好多坏了,一个不行刷二个 三个 刷了N多个 还是不行      查条件电压都正常 复位1.5V也有  没有波波  修信号好难

     图中R738  R741是没装的 没波波,只好上笨办法  镊子夹  当夹到QN57的D S极时亮了

换QN57 亮机

附上修改过ME的BIOS  亮机快 上机验证过的

CIH81M-联想主机型号H3050 板背面H81H3-LM V1.0备份 桥无散热器 更新了ME OK.rar

网友A:
这么说就是总线问题了。不是BIOS问题。

网友B:
昨天我一台机下了好多个都是坏的BIOS

网友:
品牌机BOSS坏的确实比较多

网友C:
其实可以把那俩个芝麻馆拆了换成0欧电阻,返修率低更持久:kaixin: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就是总线问题了。不是BIOS问题。

是的,但用万用表检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一台机下了好多个都是坏的BIOS

是有,网上都说BIOS坏的多,我也刷了好多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把那俩个芝麻馆拆了换成0欧电阻,返修率低更持久:kaixin:

这样是不是桥会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用万用表检测不出来。

万用表只能测电压。示波器能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是桥会容易坏

哪有那么容易坏,即使坏了也是几年之后的事

网友:
看来是smb的问题

网友:
小场管坏了  不受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