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61301 17805-1 换CPU还是不亮

楼主(2020-09-08):
小米17805-1 CPU 是8带 独立显卡的  原来是开机加电 0.5几 掉电重启反复重启 确定是CPU挂了  换了一个CPU一样的上去 故障是加电 0.6-0.7 来回跳变觉的电压正常 所有电压都有了 就是不两机  纳闷 也不掉电了 电流跑向觉得也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  BIOS 刷了好几个了 都不行 请问哪位大神 给指点一二 真的没有头绪了

网友:
不行就ddr吧!有的开机了都蓝屏,不也是ddr!

网友:
小米的很少修。现在修到要换CPU的。基本也不敢干。

网友:
CPU怀了就难搞了

网友:
cpu有可能买过来就是坏的,现在经常有人到店里收

网友:
所以这样的风险太大了,听说换了桥要刷BIOS才行,只要是桥和CPU问题就要客户的换板了,搞不得

网友:
期待接下来的大神指点迷津了

网友:
看别人的帖子,换带桥CPU要改BIOS的ME

网友:
再换一个U。。。。。。。。。。。。。。

网友:
换CPU换到好为止,没图纸的机器其他的也没多大的测量办法。

网友:
两个都是上电在掉电,可能不是cpu问题,也可能两个cpu都坏了。cpu难搞啊

网友:
可以找鹅城巴图鲁合成一个

网友:
有独立显卡0.6多电流是不会亮机的

网友:
要是CPU坏了,就不搞了 ,网上卖的CPU都是从废板子上拆下来的,坏的多好的少,运气好的换一个就好了,运气不好的,要换几个CPU才行,我碰到CPU坏的直接换主板,不去废那功夫了

网友:
CPU问题  我都是不换CPU  换板 很多问题解决了

网友:
找肖神买个bios

网友:
小米8代的CPU全网没有bios吧,我印象中上个月还碰到一个,你哪里来的bios刷,论坛提供的那都是7代的,没用的,我找图总原机改了个8代的,但我的估计不是bios问题,刷了故障一样,后来就退机了

网友:
高手呀。新手上路。学维修不知道要多久才能上手。

网友:
即使换的新CPU也不能保证百分百就是好的吧。还是及时止损,放弃吧。万一再换个新的U还不好就赔大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CPU 坏了 不要修了     不要修了  后续问题  会受不了的  成本太高了 物料成本 时间成本 太高

网友:
CPU都搞啊  成本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