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短路后拆掉PU4002没有短路,但是还是开机不 ...
Dell n5110短路后拆掉PU4002没有短路,但是还是开机不了。。

楼主(2020-09-08):
这个芯片可以短接吗,还是要找一个这个芯片一样的来换。
芯片

网友:
测量了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修了。

网友:
最好是找个,也不一定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
这个芯片又没接地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自己决定了

网友:
这个是隔离保护管,就算坏了不会短路,你的B+肯定短路了

网友:
保护隔离有没有查一下啊。

网友:
后面短路了。和他没关系。他只电流过大发热

网友:
维修这种场管不要短接 还是重点查下问题所在吧

网友:
你这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拆了隔离管你用电池开机?

网友:
已经好了,是显卡旁边的小铁片反面也有一个,换了就好了。。拿同行弄的。。

网友:
通病来着,显卡乌龟管烧

网友:
保护隔开管拆了接充电器当然不会短路,应该试公共点短路

网友: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短了,不代表没有其他问题了,不开机的话,有待机吗,有的话可以触发吗,到底是那种不开机你也没说清楚

网友:
隔离管烧 后极19V 百分之80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呀,多维修多思考,慢慢就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