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8):
客户送来俩个板子说报警不亮刷BIOS无果 查内存供电发现没3V供电 断线造成的 短接完美亮机
刷BIOS

网友:
3.3V VDD供电。

网友:
就是一个保险挂掉了。

网友:
刚修了块,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2020-10-15):
我就没碰到这么好的事。机器上内存不报警,但不显,把内存取了就三短一长的报警,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刚搞一个板子。

网友:
楼住的代码卡和我上次丢的很像。

网友:
依然是那个3.3vSPD 呗?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这种故障维修起来还是很快的。

网友(2020-12-26):
谢谢 分享, 现在手里有3张这样的板子。太感谢了。

网友:
这个板子需要特别的电源,普通的改了风扇常转

网友:
这就是雷霆嘎巴跳梁丑?

网友:
spd 断线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