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V310-14IKB 20年9月 最新bios备份

楼主(2020-09-08):
为啥我说是今年最新版bios。我在年前接到过一台v310 是我换成win7后找回来的,故障是关机后拨电源不能开机,必须要扣掉电池才能开机。

关机后还是不开机必须扣电池才行。这个机子是用了一天后才回来。我以为是win7不兼容它。然后又换回win10,结果用了半个月又回来了还是同意问题。

就怀疑bios有bug。上官网看了一下bios已从最初2WCN21WW更新到了2WCN4XWW.就直接升级bios.结果还不可以直接升级最新版bios,上边有说明

要先升级之前的那个版本才行。然后升级两次bios 问题解决。

然而昨天我朋友的本换系统,我看bios也是初版的,就顺便升一下吧。结果最新版上没标注要升级之前那个特定版本的bios。正好忙我也忘记这事了,就直接升了

2WCN46WW,这下可好,挂掉了。开不了了。得了,上论坛找备份吧。上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有几个写上开不了,后来下了一个板号一样的REV:F DA0LV6MB6F0

但是是v310-15ikb的,写上后开机正常。但bios里的信息也都变了,s/n OA3 ID也都不一样了。而且还是最初版本的21WW。由于我忘记了特定升级的版本,就只能

全下来一个一个升级到最新的46WW。然后我重新备份了一下bios.顺便看了一下格式。发现从0x0-0x820000才是bios 的真正部分。0x820000-0x822FEF是bios首页

的整机信息什么型号,机子串号这些。0x823000以后的windows10的激活证书这些。然后我就把备份出来的最新版0x0-0x820000这部分换到之前升坏的bios上,

升坏的bios写之前先备份了。写上去后开机测试完全正常。win7正常,装机后送回。也证明了REV:F DA0LV6MB6F0 的V310-14IKB和V310-15IKB的bios是通用的。

V310-15IKB_广达LV6

网友(2020-10-30):
刚好手上有一块 不能关机  点击关机会等几秒后又会自动上电  下载来试试

网友A:
V310-15IKB 可以亮机,第一次启动会自动掉电 多开几次就好了 就是亮机慢 改回原来的me就好了

网友(2021-05-22):
果然如楼主所说,官网上的下BIOS刷新居然机器启动不了,风扇狂转。

网友(2021-06-26):
在哪?
大哥!

网友B(2022-11-24):
  v310- 14isk 刷第一个blos 可以开机触摸板不能用  刷第二个直接不开机

网友(2022-12-25):
引用 网友B:
v310- 14isk 刷第一个blos 可以开机触摸板不能用  刷第二个直接不开机

刚看到,扣电池试下,不行用开机的那个用官网的重头刷,

网友(2025-02-19):
刚刷坏一个到处找,先用试试

网友:
v310-15ikb的,写上后开机正常。但bios里的信息也都变了 使用楼主的就是这样14的现在显示15了

网友:
直接用官网的从2wcn22直接升级到2wcn46结果黑屏,看到知乎上大神老邢的文章Lenovo V310-15IKB刷bios后黑屏放电重置https://zhuanlan.zhihu.com/p/339870514后,按照说明操作后正常。参照您的教程,彻底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310-15IKB 可以亮机,第一次启动会自动掉电 多开几次就好了 就是亮机慢 改回原来的me就好了

请教您说一下,这块板子改ME的步骤吗?

网友:
看一下,正好需要bios

网友A(2025-03-25):
引用 网友C:
请教您说一下,这块板子改ME的步骤吗?

论坛里有工具  你搜索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工具  你搜索下

麻烦指点一下工具名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麻烦指点一下工具名称?

CSME System Tools v11:

CSME System Tools v11 r46.r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CSME System Tools v11: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2025-05-19):
引用 网友D:
CSME System Tools v11:

非常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