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掉电,电流只有一点点变化

楼主(2020-09-08):
      神舟战神K610D拿来时,偶尔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电流上到1.5A掉电重启,后面测多几次,又变成电流只有一点点变化(0.012A一0.025A),这时测到MAINON 没输出,电阻档测MAINON无短路,   ,再测3.3V,5V能正常输出。1.05V无输出,考虑到BOIS也会引起不开机,接着把主板的两个BOIS刷过了,也是一样的不开机。后面没辙了,只能一步步先查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查资料的过程中,看到有网友提到,查一下RTC,VCC电压,一查RTC为0V,果断换了个3V电池上去,再按开关,电流刷刷的往上升。原来是RTC电压为0,会引起MAINON电压不输。记得其他型号的笔记本扭扣电池拔了也能正常开机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款DA0TWSMB6E0 REV E板设计就是这样的。要有RTC电池再能正常开机。      希望网友修到这机型时,多注意测试一下RTC电池电压,以免走弯路。

网友(2020-12-10):
intel的  小电池也会影响

网友:
新一点的好多都这一年,rtc电池不够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