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 4521一体机进纸故障

楼主(2020-09-08):
一台三星SCX 4521一体机打印时,放一张纸在进纸器中,搓纸轮转动将纸张送往打印机显影器。这时,纸张往里送,并且搓纸器一直转动(搓纸),当纸张从出纸器完全出来后,搓纸器才停止搓纸动作。如果往进纸器中放多张纸,则开始打印时,搓纸器开始进纸,纸张往里送的同时,搓纸器一直转动(搓纸),当第一张纸搓完后,第二张纸也一并被搓上去(我只点打印一张),这样第二张纸送进去一部份,而第一张纸刚从出纸口出来一点点的时候就卡纸了。打印机停止动作。想请教一下各位,问题是出在哪里呢?为什么搓纸器会一直搓纸?(我们的打印机一旦进了一张纸,搓纸器就停止动作,到第二张搓纸器才又开始搓纸)。

网友:
换进纸电磁铁

网友:
离合器 磨损严重  刹不住了

网友:
很明显是离合器问题

网友A: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

是离合器故障吧?大家都在热心帮你,你问题解决了,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三星SCX4521激光打印机打印时,在进纸道放一张纸,这时开始打印,搓纸器把纸张送入打印机,正常情况下这时搓纸器停止搓纸,可是这时纸张进入硒鼓,搓纸器不停的搓纸,一直到纸张从出纸器出来二秒钟后才停止搓纸。如果在进纸道放多张纸,这时开始打印,搓纸器把第一张纸送入打印机,正常情况下这时搓纸器停止搓纸,可是这时纸张进入硒鼓,搓纸器不停的搓纸,当第一张纸进入到一定程序时,由于搓纸器不停的搓纸,第二张纸也被送入打印机,这时第一张纸还没有完全从出纸器出来。出现卡纸,打印机停止。经拆开打印机后发现,进纸离合器电磁铁吸住“离合器弹片”的这面有胶(没拆开离合器看是看不见胶的,我是压住弹片再放开时发现弹片回位缓慢,猜测的,拆开来确实有胶,至于哪来的,不知道),它在电磁铁吸住离合器弹片时会粘住弹片,当电磁铁没通电失去磁力时,离合器弹片由弹片弹簧拉着回位去卡住搓纸器齿轮不让搓纸器旋转。由于胶粘着离合器弹片,这时离合器弹片回位缓慢,故造成搓纸器不停旋转搓纸,直到离合器弹片完全回位卡住齿轮,才停止搓纸(解决方法,拆开离合器,把离合器上粘着的胶清除干净,完美解决故障)。如果离合器弹片弹簧力量过大的话,离合器弹片无法被离合器电磁铁吸合,一直卡住齿轮,则打印机会显示卡纸。而把离合器弹片绑在电磁铁上的话,则搓纸轮会不停的搓纸,直到所有的电机停止才会停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离合器故障吧?大家都在热心帮你,你问题解决了,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三星SCX4521激光打印机打印时,在进纸道放一张纸,这时开始打印,搓纸器把纸张送入打印机,正常情况下这时搓纸器停止搓纸,可是这时纸张进入硒鼓,搓纸器不停的搓纸,一直到纸张从出纸器出来二秒钟后才停止搓纸。如果在进纸道放多张纸,这时开始打印,搓纸器把第一张纸送入打印机,正常情况下这时搓纸器停止搓纸,可是这时纸张进入硒鼓,搓纸器不停的搓纸,当第一张纸进入到一定程序时,由于搓纸器不停的搓纸,第二张纸也被送入打印机,这时第一张纸还没有完全从出纸器出来。出现卡纸,打印机停止。经拆开打印机后发现,进纸离合器电磁铁吸住“离合器弹片”的这面有胶(没拆开离合器看是看不见胶的,我是压住弹片再放开时发现弹片回位缓慢,猜测的,拆开来确实有胶,至于哪来的,不知道),它在电磁铁吸住离合器弹片时会粘住弹片,当电磁铁没通电失去磁力时,离合器弹片由弹片弹簧拉着回位去卡住搓纸器齿轮不让搓纸器旋转。由于胶粘着离合器弹片,这时离合器弹片回位缓慢,故造成搓纸器不停旋转搓纸,直到离合器弹片完全回位卡住齿轮,才停止搓纸(解决方法,拆开离合器,把离合器上粘着的胶清除干净,完美解决故障)。如果离合器弹片弹簧力量过大的话,离合器弹片无法被离合器电磁铁吸合,一直卡住齿轮,则打印机会显示卡纸。而把离合器弹片绑在电磁铁上的话,则搓纸轮会不停的搓纸,直到所有的电机停止才会停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SCX4521激光打印机打印时,在进纸道放一张纸,这时开始打印,搓纸器把纸张送入打印机,正常情况下这 ...

点赞点赞

网友(2020-10-30):
多谢大师指导

网友:
多谢你们们讲解。

网友:
很明显是进纸离合器的原因更换就好了不想换的话医用胶布就可以搞定

网友C:
楼主,那个好更换吗,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好更换吗,一样的问题

什么都不用更换,把胶去掉就可以了。我现在想起来了,那个胶应该是原来上面有一层起缓冲作用材料,可能时间长了磨损掉了,把胶露在外面,故会把离合器弹片粘住。我上面说得很清楚了,我实验过,弹片的各种情况产生的故障现象,你可看一下啊!

网友:
好,谢谢,我后面拆开看看,都没拆过,不会

网友C:
这个打开盖子就能看到吗?还是要拆不少地方?完全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打开盖子就能看到吗?还是要拆不少地方?完全的小白

我也没有拍照下来。要打开左边侧盖,并且把主板拆了,就可以看到离合器电磁铁,把镙丝旋下,就可取下离合器了。我也刚入门,各种品牌的打印机结构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好,谢谢,我也是这个打印机就是了

网友:
我又来了,修好了,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
恭喜,不细心还真的不容易发现是磁铁有垃圾在导致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