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软件测试结果,求指点代码含义

楼主(2020-09-08):
今天用论坛上的mats软件对手里gts450/550ti/假750TI,进行测试。结果如下图,请各位大神指点。图中代码含义,请各位老板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14   是b通道显存坏了 位置分布

我用正常卡测试也全都是有错误代码,没有一个正常pass

网友A:
Bo-14   是b通道显存坏了 位置分布

网友B:
正常的显卡用参数E太高去测的话也会报write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14   是b通道显存坏了 位置分布

全部都是显存问题坏了?那是不是下一步就是找到相同型号显存更换?

网友:
好牛逼的软件能公享玩玩吗

网友:
N卡先高位,后低位。。。。。

网友:
显卡很少有修过。

网友:
能共享一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显卡用参数E太高去测的话也会报write错。

用参数E啥意思

网友:
是命令行E后面的数据参数不能调得太高

网友:
假卡要原bios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