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8X无服务

楼主(2020-09-08):
二修机,能开机,除无服务之外,其他功能完好,手动搜网搜不到

中频短路,更换中频,加焊2G功放,现在手动能搜到网了,但是还是无服务,112能打但是打不通

哪个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我遇到一台,重植中频无效,测量中频供电1.8是主电源过来的,看到动主电源就不想搞了,发给同行,修好回来后看了主电源频闭罩开了重植了主电源。

网友:
中频再换个看看

网友B:
4g功放搞了嘛,然后电源加焊了嘛,或更换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重植中频无效,测量中频供电1.8是主电源过来的,看到动主电源就不想搞了,发给同行,修好回来 ...

重置过,测量到1.8V供电时有时无,就是有点怀疑电源

网友:
已经换了,想搞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4g功放搞了嘛,然后电源加焊了嘛,或更换了嘛

功放也搞了,之前就是有点怀疑电源,但是I机子已经退了。。。。

网友A:
重植下电源,估计电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下电源,估计电源通病。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