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3421笔记本触发马上掉电,飞线解决

楼主(2020-09-08):
现象是,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马上灭,看起来像短路了一样,其实不是,是不上电
然后测来测去,发现没有3.5V后级电压,要有后级就要有一个高电平G,,,
一般是由5V通过两个三脚的二极管产生的,发现就是这个问题,
我换来换去,那个15V就是不出来,干脆直接拉个高电平过去,飞线解决掉它去哈

网友:
能够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15V好像是5.6系吧,后来的新机器还有这个15V吗

网友:
楼主这样改的话。稳定性有没有测试一下。

网友:
找到根源了吗?

网友:
这是带病工作啊

网友:
你这个线有点粗啊,最后应该打点胶固定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啊,15V电压一般都是3、5V芯片发出来的,通过电容和二极管几次自举升压而来。电压没出来肯定有问题呀,你这样修稳定性能保证吗?

网友:
带病工作,怕返修故障更大

网友:
如果单独用电池 会不会电压不够呢

网友:
二个管子加几个电容。升压出来的。应该好修啊!

网友:
这机器修的有点草率 ,能修好就行别返修了 带病工作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还可以更细化一点

网友:
其实也不会返修,也这样搞过几台

网友:
维修有时候效率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