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T无复位已解决附OKBIOS

楼主(2020-09-08):
GA-H81m-DS2-T  故障现象  无复位 风扇一直转无显示
  检查CPU供电1.75 内存1.5 都正常  突然想起来原来看过一个类似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6518-1-1.html)也是无复位  12V检测电压不正常
    测量5V检测  2V正常   12V检测 1.3V不正常 这个电压由OR39和OR41分压产生 拆下两个电阻测量 OR39为75K正常 OR41 只有9K多一点
    料板找15K电阻换上去测试电压恢复 摸了一把CPU发烫了 亮机。全OK 。
   后面加上官网BIOS,论坛里有一个不行的。

网友:
谢谢分享,12V检测也是2V吗?

网友:
老通病了 捡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BIOS好像官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