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开机滴滴两声

楼主(2020-09-08):
联想IH61M~ver4.2开机一会滴滴两声,不亮机,插显卡也不亮,触发后CLR_CMOS无电压,电池电压正常,不知从哪下手,求思路,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忙,

网友:
这个板子前一段时间弄了几十块, 你这么形容太像内存了,你可以刷bios 先试一下  懒得弄得话淘宝可以置换  100左右吧

网友:
只有土豪金341A编程器,没有夹子,不好刷啊,COMS跳线帽无电压,哪位师傅修过或知道的说说

网友:
我有这种主板,需要我可以出给你

网友:
联想IH61M 才修了个版本号是1.0的开机风扇转下停,1.05V电压没有出。你这个两声也觉得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自己顶哪位师傅来帮一下忙,

网友A:
昨晚這论坛看了一个庸医师傅回贴,说把CMOS跳到清除的跳线,开机就好了,按它说的开机,惨了,当时喇叭一直断续响,现在开机无CPU供电了。

网友:
BIOS电池先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這论坛看了一个庸医师傅回贴,说把CMOS跳到清除的跳线,开机就好了,按它说的开机,惨了,当时喇叭一直断续响,现在开机无CPU供电了。

不是庸医,这种办法我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這论坛看了一个庸医师傅回贴,说把CMOS跳到清除的跳线,开机就好了,按它说的开机,惨了,当时喇叭一直 ...

不是庸医,CMOS跳帽不会损伤硬件,清除CMOS后故障变明显NE模块有问题,刷BIOS吧。

网友:
刷了必好,在杭州可以找我刷。

网友:
不会这么多问题吧,联想老主板很容易电池没电

网友:
我试机电池一般都有量电压的,都用3V以上的,回楼上的师傅,我是说跳线帽,跳到清除的位置,然后开机,不是说清除COMS再跳回去开机,这个主板设计和别的不一样,只因为这一动作,现在只能刷BIOS试试了,本来我还希望从备用BIOS恢复呢。

网友:
先把RTC电路图看完在说吗。没有电压和BIOS没有什么关系的。主要还可以开机就牛X了,联想电脑如果上一次开机有问题就会有两声的。

网友:
内存spd 3.3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几位大咖,学习了

网友:
没有电压就查电池过到跳线帽的线路,查那个双二极管

网友:
COMS 跳线没有电压。怎么还能清除数据?

网友:
品牌机.开机检测太多了.你这个毛病就是内存槽接触不好.多插插内存.我手里就有这一个主板.不插内存开机滴滴响.

网友:
刷boss  我前两天也是碰到一块,我刷了四兆那个就好了,要是不放心,两个一起刷吧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B(2021-09-12):
修好了么?我有三台机器,都是这个毛病。内存问题排除。显卡问题排除。招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