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3 G35A不开机维修 附点位图+原理图

楼主(2020-09-08):
机器型号:惠普TPN-Q173
主板型号:DAG35AMB8E0
故障现象:触发屏不亮,电流到0.24A左右
其他:客户描述突然不能用
开始维修:
拆机,大致观察下,没发现维修过,各大电感没发现明显短路,于是接电,按下开机电流裸板0.1A-0.2A,并随之掉电,可再次触发
测了下供电,按下开机后5v 3.3v 1.05V正常产生,其他电压都没有。测了下BIOS的CS#脚位,发现已经有波形了,于是先刷个BIOS,结果故障依旧。于是开始继续往下查,按理说应该要有内存供电1.2V,于是顺着1.2V往下走走,瞬间发现异常,图中箭头处的芯片明显发黑,应该是进过水

(进水、内存槽有杂物)
由于主板没有原件标号,只能借助点位图原理图
内存供电芯片9脚【TON,频率设定】已腐蚀烂掉,于是换一个499K的电阻上去
此时按下开机电流正常跳变
接上屏幕测试

正常点亮机器,由于客户拆走了硬盘,接上我自己的硬盘进系统测试
进系统测试充电、声音、网络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附上点位图、原理图

网友:
联想也有一个机型和这个故障一样。

网友A:
你用原装电源加了一个电流表?

LF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原装电源加了一个电流表?

一起的可调电源坏了,现在用的很便宜的可调电源,才两位数,加一个电流检测三位小数

网友:
我也要这种技术

网友:
HP  笔记本 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这个电流检测表不错 但是看跳变会不会不直接

网友:
惠普的貌似修的很少

网友:
高人啊 太厉害了

网友:
内存供电都没出来去刷BIOS

网友:
频率设定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起的可调电源坏了,现在用的很便宜的可调电源,才两位数,加一个电流检测三位小数

奇怪!HP有好几款机子不用原装电源开不了机的。但你这个又可以开机。

网友:
好在有图。有点位。不然就麻烦了哦。

网友:
这个内存供电ton不知道怎么回事修过两回这个机器进水都是这里

网友(2020-12-02):
这个板子就是不好搞,也不打料号,修机器时虽有图纸板上找个件都搞半天

网友(2021-01-30):
还是有点文采的,现在看到这样子的板都怕

网友(2021-03-08):
你的箭头处ic丝印是3t开头,我的为什么是s368开头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细微之处都能发现蛛丝马迹。

网友(2024-05-17):
第一件事就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