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维修

楼主(2020-09-08):
刚得到个旧的技嘉b75md3v rev2.0主板,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后使用正常,也能正常关机,就是有点小问题:
1.一插上电源插座,CPU风扇、电源风扇有时就会转,不是正常开机那种转(转速比正常开机稍慢),有时不转,、
但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运行,也可以正常关机,但是关机后CPU风扇、电源风扇有时还会转一会儿(转速比正常稍慢),有时正常了就不转了。
正常开机后测量io8728的105脚  ps-on信号电压0v,内存、CPU电压正常;插上电源插座不开机,在风扇会转情况下测量 ps-on信号电压约1.8v-2.1v,
主板待机5v正常,cpu和atx插口的12v针脚电压约7-9v,貌似想开机但是又没开机。
有时候主板是正常的,插上电源插座不开机,风扇不转,测量 ps-on信号电压约2.7v-3.4v,开机后变为0v,进系统正常工作。
2.插上USB接口的键盘后开机,可以进u盘启动盘的winpe系统界面,但是键盘好像不工作,无法使用上下键选择选项。

检查了一天,不知道哪里故障引起的,难道是主板的io8728芯片坏了?
有哪位高手会维修,或者遇到过此类问题,请不吝赐教,拜谢拜谢!!

网友:
大牛何在??大牛何在??

网友:
先换电源,不行就根据上电顺序查2个BTN正常不,PS-ON是IO给电源绿线的一个开机信号,跳变排除电源本身问题,就要查是不是被其他信号影响,或者IO本身坏。PS-ON只有在得到桥开机信号后才会拉低。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了,io是好的,电源也是好的,是一个和pson相连的小mos管k72 和pson的上拉电阻的问题,去掉k72,pson电压变正常4.95v,开机后0v,一切正常。可能是k72mos管变性,也可能是上拉电阻变性和k72mos管的阻值不匹配导致pson电压浮动1.5-2.7v使电源不完全上电引起。但是拆下k72mos单独测量好像也是好的,很奇怪。

网友:
很详细  在脑海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