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24-2艰难维修,品牌机不好修

楼主(2020-09-08):
机型:DELL 3020,板号:12124-2

故障:能触发,不显示。到不能触发,灯闪

维修:上电触发电压5V,3.3V,CPU1.75V,内存1.5V.PCH1.05V都正常,就是没有显示,电池放电也没用。观察线路板,看到电源接口位置处有腐蚀,应该是以前有液体进过,第一想到就是清洗看看,洗完线路是干净了,可是电源3.3VSB无电压,诊断卡上的灯在闪,电源上的测试灯也闪,心凉了,把那里搞短路了。试着去论坛找看看有没有DELL这个机器的图纸,因为是H81,不是太新,看到都是求的帖子,再转去TB,问了两家都没有,算了,自己看看吧
开始跑线路了,3.3V 5V正常,再测量Q33的SD极都有5V,但是Q32的S极有3.3V,D极无电压,测量也没有短路,再测G极 0V,看来问题就是这个3.3V没有,G极去了那里还是一个迷,但是今天运气好,第一个点就的到了,

就是PTC11负极对着的那个电阻,和Q32的G极相连,这个电阻没有坏是旁边的12V上拉电阻坏了33K变成49K。

下面是这个小部分的线路图,自己画的,6脚管里面两个三极管

看到这个图就是很明白了,不用解释怎么工作的了,5脚和2脚应该是去了IO的控制电路,也不知道在哪了,不找了,这个电阻能搞好也是刚好这两个电路一样。要不只能用代用电阻.

拿出我的神器本,这里说下气人的事,电阻本,33K的到了,可测量发现是100K,我记得上次用100K没有放错,把100K拿出来,这才发现卖家33K的没放两格都是100K,唉,这样的事情都能发生,还能信谁,所以装之前不管好坏一定要测量。还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是放错的。

换上电阻,3.3V正常了,但是还是不显示啊,这时想到估计又回到了,刚接到板那时的故障了,电压都正常,都就刷个BIOS,论坛有工厂BIOS,刷了后一个鬼样,奇怪了,DELL的机器没有图纸资料,难啊,看了电源灯会闪,是下图这样,看不出什么问题,内存不用说,CPU试过好的,那还是主板问题,感觉这个表很高大尚,其实,唉。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时,通电情况下用螺丝刀短接了一下,电池跳线,奇迹出现了,亮白灯了,接上显示器已经亮机。 我记得我清了电池,但是没有短这里。能亮就行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能正常关机,开机,但是风扇一直在微微转,电源风扇也在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隔离管控制极电压会变,

单位的机器也没有太多时间研究,也不知道从哪开始研究。DELL的机器修的怕,最今老是这样的机子,烦啊。

最后来说说5V和3.3V电路,下面是实物图

其实这个板,修笔记本的还是很容易看懂的,最经典的3.3V和5V电路布局,但是两组电压出来还各有一个开关MOS管就是Q32和Q33控制。待机电压.3V是通过Q29过去的,论坛也说这个管容易坏。
下图是开关脚,和灯一起

慢慢的会被这些品牌机器搞死,电源接口五花八门,越来越多,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待机是5V的,现在都是12V待机,用不了。做了一堆。

维修到此结束,

写的不好还请坛友们指出。

网友A:
不错  楼主挺谦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楼主挺谦虚的

品牌机没有资料,只能慢慢收集

网友:
最哪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上次修联想的机子好是修了好久。不知道品牌机是不是都只要出问题就不开机,要不是就是不亮屏,就是修好也是一样。只要上一次有问题就不开机。清COMS都没有变化,是不是要通电清才行。

网友(2020-11-12):
今天遇到了,不触发,指示灯闪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