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4电池不开机,外接电源可以开机维修

楼主(2020-09-08):
朋友一台surface pro 4电池鼓包,顶开屏幕,使用功能正常。
朋友让我帮着换一块电池,更换完新的电池后,测试发现使用电池无法开机,外接电源可以开机,搞砸了
查来查去不知具体原因,国内论坛没有找到具体维修信息,只说能修,具体怎么修的不说。
没办法把故障翻译成英文,去国外论坛找到维修资料,是故障中第一条,电池供电二极管损坏,另外还有两条维修信息。
具体可以见我的附件文档,是国外论坛打印的网页,可以自己用谷歌翻译一下看。

网友A:
pro4烧下机就好了,也不知道是啥问题,根本烧不出来那发烫就自己好了,这个问题那个论坛有没有说

网友:
这个资料本来就少 应该有些大师不愿意公开

网友:
去电脑店找个修笔记本电脑的修吧,自己搞会扩大故障,

网友:
到那个国外的论坛看我也想找找

网友:
我的本子当天就修好了,找到信息后测量一下确认是图片中箭头所指的肖特基二极管烧断了,这个管子是电池供电用的,所以使用电池无法开机。这是一个60V,2A,肖特基二极管,当时手头没有这只管子,从一块坏硬盘板子上拆了一只类似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上了,功能正常。这只管子下面的二极管是外接电源供电回路串的二极管,这只管子损坏后不能用外接电源开机了。这两只管子都坏了后,就彻底无法开机了。
提供信息的国外的网址是
https://www.aonemobiles.com.au/2020/03/microsoft-surface-pro-4-no-power-no-schematics-no-problem/
另外这个网址也提供了一条信息,就是板上有备用的二极管,在显示排线接口的屏蔽罩内的二极管是备用的二极管。以下是翻译
备用:很有趣,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设备上,微软都非常乐意为我们提供备用的肖特基二极管。 在我们检查的板上,该二极管的两端都接地,因此,它什么也没做。 我们不太确定这里发生了什么。 使用此二极管的SP4可能存在变体,或者该零件被意外留在拾放队列中,而没有人注意到。 无论哪种情况,如果一个二极管发生故障,都很容易知道,可能会有备用器件在设备中等待着您。

网友:
还是外网资料多啊

网友B:
这个消息一出  那些闷声发大财的  肯定气的吐血

网友(2020-11-26):
手机上怎么给你加分?

网友:
支持大神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几年的疑惑终于可以解开了 多少大单檫肩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4烧下机就好了,也不知道是啥问题,根本烧不出来那发烫就自己好了,这个问题那个论坛有没有说

这个问题迅维网就有人说过,问题再背面。铁壳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消息一出  那些闷声发大财的  肯定气的吐血

那可不,修这样的问题能 收 300-500 ,这样一出来,不得把人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不,修这样的问题能 收 300-500 ,这样一出来,不得把人气死

就这个问题   我就遇到十几台  问别人死活不说   哈哈哈   现在那帮人看到帖子  吐血而亡

网友D(2022-01-22):
今天换屏,完了就电池不开了,插电可以开机,明天去试试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