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VM510L 版号X555LP REV.1.1 进水机!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0-09-09):
客户送来的,进水机,拆机清洗,发现有两个电熔有点发黑,换掉,其中有一个为内存供电MOS管供电,换之前处于对地短路状态,直接把2个MOS管一并换掉(手里没有一样型号的,原机MOS管为M3054M 我用的M3024M换的),换完MOS管发现内存供电电感后级也短路,没有合适的板载内存颗粒,直接全拆!拆完测阻值正常了,接着测试其他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其他的短路!插电上可调,插电后电流直接0.055V按开关没有反应,测试待机3V5V都出来了,内存供电也出来了,但是原本应该1.35V的内存供电,现在变成1.95V了!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大神帮帮忙,看下是什么故障!!!万分感谢!!!

网友:
更正一下,原机MOS管为M3056M 我用的M3026M

网友A:
我有好板子,来一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好板子,来一块不?

怎么卖的?

网友:
待机有偏高,找个图纸好好修

网友:
反馈fb  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阻

网友:
786536943,加我微信,私聊

网友:
内存供电偏高不正常,

网友:
找个内存供电IC的资料 按照引脚排查一遍外围的小件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就算搞好,估计会返修

网友:
万用表没电了,换电池

网友:
修不出来就移花接木改,前几天我修个内存供电,滤波电容,上下管,芯片全部都短路,一套换完还是短路,反馈电阻升压电路全部没问题,上管g级没有断线,没有办法搬了一套料板也不行,怀疑板层问题但是也量不出来。改了个内存供电上去,目前没有返修

网友:
找个图纸,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