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双BIOS 8脚只有1.8V。。8脚供电是直供的还是?

楼主(2020-09-09):
BIOS 8脚正常应该是3.3V,测得只有1.8V,,它的供电是直供的还是?

请大神指教下小弟,谢谢。

网友:
1.8V不正长呀

网友:
看看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新卡BIOS有用低压芯片的。正不正常看PDF

网友:
有些BIOS就是1.8v的

网友:
1.8vbios正常啊

网友:
知道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