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别人总结维修思路的时候,说到了,“技嘉超频芯片”是我图中的么?

楼主(2020-09-09):
我看了全版也看不出哪个,我就猜测,是不是内存sbm _data   clk去到的小8脚,一般在内存槽附近,或者cpu附近。
是不是别人说的超频芯片呢?如果不是,拿会是哪个呢?图纸上,怎么标注呢?求教

来个远景图

网友A:
你答对了,不过在这个位置,有些板这个芯片必须有,不能拆掉,不然板子点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答对了,不过在这个位置,有些板这个芯片必须有,不能拆掉,不然板子点不亮

超频芯片得话,搜什么信息,能再图纸上找出来呢?我也想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芯片得话,搜什么信息,能再图纸上找出来呢?我也想去看看。

cpu 上方或右方(内存的下边),看楼主的图就可以看到,一个双列8脚的小芯片

网友:
超频芯片,是不是有这个,主板就可以超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答对了,不过在这个位置,有些板这个芯片必须有,不能拆掉,不然板子点不亮

修档内存的   遇见好多都是去掉就好  也不用补

网友:
看丝印型号,技嘉的这种外形的多数是。V星板这种外形有的是基准电压输出

网友:
还没听说过啊。

网友:
超频芯片一般都是用来调电压的,有的主板不只是用超频芯片,还会用电阻分压,所以超频芯片没了也能开机,但是肯定会失去对应的超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