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个强光手电筒,

楼主(2020-09-09):
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个强光手电筒,电池电压2.9,红圈里面那个色环电阻烧黑了不能通过色环表查阻值,正反向测量阻值都是零,目前手电不亮,开关键测量切换电压会用变化应该是好的,请问怎样确定哪个电阻可以代换?谢谢!

网友A:
这个电筒买一个才多少钱?你能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应该是331的电阻

网友:
电池都烂了,还折腾啥?

网友:
看着像铅酸电瓶电池。

我手机也有个,还是18650的高亮手电筒,一直放在那里,等哪天悠闲了,弄出来修修。

网友:
我不懂电池烂了么?正常电池应该是多少伏呢,,,,

网友B:
阻容降压,直接上个阻值大点的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筒买一个才多少钱?你能收多少维修费

是我自己的手电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直接上个阻值大点的电阻试试

那么请问上坛友说的331的电阻可以吗?谢谢

网友:
在此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
如果是锂电池,电压一般大于3伏才能正常工作,3伏以下处于保护伏态,单节锂电池的正常电压范围是3~4.2伏

网友:
整个可调的电阻上去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