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USB不识别

楼主(2020-09-09):
供电正常不亮灯鼠标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USB中间的两根数据线对的短路不,短路桥一定坏,不短不一定

网友:
量两根USB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看有没有USB静电防护的小管子 看USB接口是否不良  示波器测量USB数据线是否有波形

网友:
直接换南桥 也不贵

网友:
两根USB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VCC供电是否正常。排除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