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没有同款显卡不知道是不是掉件了

楼主(2020-09-09):
影驰GTX1050ti 骁将 V2 BULK
电源管理芯片VCC和EN都没有电压

网友:
有的,5v也有

网友(2020-10-20):
没看出来啊

网友(2020-09-10):
不是掉件,焊点上焊锡圆润饱满,就不是掉件

网友:
1v8电压有么?

网友:
淘宝图太多了

网友:
问过了没有这张

网友A:
那不就是个8120A嘛,跑跑线路很简单的

网友:
目测应该没掉电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  怎么都搞不好  en出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个8120A嘛,跑跑线路很简单的

是用黄色标出来的焊盘,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黄色标出来的焊盘,是不是掉件了

没掉啊,整个模块都正常

网友:
跑跑线路很简单的

网友:
看下焊点是不是饱满圆滑,要是平整带毛刺的话是掉件了

网友(2020-10-16):
焊点是不是饱满圆滑,要是平整带毛刺的话是掉件了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焊点饱满,不像掉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