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A 1.01无规律不触发!

楼主(2020-09-09):
IO NCT5535D如图,在不触发的时候,PSON#_R在S3 S4正常收到后不能完全拉低,有时候拉到4V有时候拉倒1V左右,有时候等他自己慢慢拉个几十秒ATX就正常输出了,但是机器是不跑码的!
     正常的时候不管你怎么折腾他都是正常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啥时候出现,一旦出现就死活不触发或不跑码,不跑码的时候无复位诊断卡时钟信号灯不停闪烁,毫无规律可言!这种情况是不是IO性能不良?(pson#_R线路和上拉线路均正常)才开始学维修望大神指点,我也没指望修了就是研究,这板子买一块二手也才五十几包邮!

网友:
要修就不 管这个板多少钱,认真查部会查出问题

网友:
AMD的板子桥散热片下面的那些小东西容易坏

网友A:
先换atx电源,再查看pson#R是直接连到atx_pson还是中间有其他元件。直连的话换io,中间有元件的话查元件。

网友:
AMD的板子bu hao  xi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atx电源,再查看pson#R是直接连到atx_pson还是中间有其他元件。直连的话换io,中间有元件的话查元件。

中间就2个串联电阻和一个上拉电阻都是OK的,我怀疑是IO性能不良,手上没料,单独买一个修划不来了就像看看还有什么我遗漏的点让大神指点!

网友B:
AMD电池座氧化不可忽视。反正遇到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电池座氧化不可忽视。反正遇到不少。

最开始电池2.8V我换了个3V的就好了,我开始也以为是电池的问题,后来换成3V的试了几次好了就关了,下午又一开有挂了,放那没管过了几个小时开又好了......我就怀疑IO性能不良.....

网友:
电池边的双向三级管的中间脚消失没看一下。前天修了二片。

网友C:
电池边的双二级管的中间脚消失没  看一下。前天修了二片都是 中间脚发霉消失了   。

网友D:
有问题的时候检查IO的工作条件, 我上次也遇到过类似的,正常的时候RST 3V 左右,不正常的时候1V左右。
后查明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
楼主这头像让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老长时间,还以为是个虫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的时候检查IO的工作条件, 我上次也遇到过类似的,正常的时候RST 3V 左右,不正常的时候1V左右。
...

我好想忘了测RSMRST#这条,  感谢新思路,我空了在研究,我也是新手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边的双二级管的中间脚消失没  看一下。前天修了二片都是 中间脚发霉消失了   。

测过正常,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