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5S不过内存

楼主(2020-09-09):
     华硕N45S,板号:N45SF REV:1.3.所有电压都产生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加电自动上电,电流1.02A,不过内存,有大师遇到过没有?请指点。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加电自动上电,可能io已经有问题了,不过内存或者是io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是桥的问题。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