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硕X555QG屏蔽内存BIOS

楼主(2020-09-09):
板号华硕X555QG REV2.0
贴纸上的型号X555BP
板载内存坏的可以用这个BIOS来屏蔽板载内存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2020-11-23):
我的蓝屏  刷了你的bios 加内存点不亮

网友(2021-01-09):
我已经反复验证 这个版本bios确定不能用,不过内存,同时<理论界>屏蔽内存软件这款机器不适用,屏蔽内存软件第4项目不能勾选,否则就不会显示,但是除第4项不勾选外 其他全部清除 也不能屏蔽板载内存,测试机器内存颗粒为三星.

网友(2021-11-09):
供电节点处要断开吗?

网友(2022-03-04):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用屏蔽软件照三楼的试过,只有钩选第四行才会显示,不然电流就是在跳动,过不了内存,

网友(2025-08-17):
AMD的是不是屏蔽不了?之前有联想AMD的卖家都说屏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