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维修不开机 小板接口问题

楼主(2020-09-09):
同行送过来故障现象不开机    直接拆机 去掉电池 没有明显短路   仔细检查插开机小板那个插口全部掉点了......... 我艹最近腰不好 赖的飞哪里多线了     先上电强开试试 不行  不对难道还要其他问题吗    正好隔壁有个F34 保险 竟然不对通了  取下来 测量 没有短路现象  换一个 再次上电强开  完美开机   省下的和同行协商    只修开机  其他F2  F3的按键 不要了 飞的腰疼  直接随便飞2个  开机 收米2**  哈哈  下一位  最近比较忙 发帖比较少 今天发帖骗骗分

网友A:
手中正好有x1一台 ,如果坏了还望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中正好有x1一台 ,如果坏了还望指导

你说

网友:
还没坏呢。坏了再请教

网友:
开机小板那个插口全部掉点 能全掉点 非常的奇葩了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其实,我也是来看看的。

网友:
厉害的技术就适合骗分

网友:
简单粗暴 收钱 就是这么潇洒》》》》》》》》。。。。。

网友:
被暴力拆卸了吧

网友:
上家拆坏的?还是客户自己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