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278 820 2936 B 时序问题求教

楼主(2020-09-09):
苹果笔记本a1278 820 2936 B 时序中一步(前面检测时序都对):PCH收到PM_DSW_PWRGD<DPWROK>延时95MS发出高电平PM_SLP_SUS_L,适配器模式下,SMC检测到适配器电压正常后,立即抬高SMC_BATLOW_L,

这里SMC_BATLOW_L连接smc 也连接r5040电阻,现在SMC_BATLOW_L为0V,不是高电平,前面时序正常,是不是smc坏了,为啥不产生高电平呢,还有这里r5040不是上拉电阻吗,怎么前端有3.3v电压,而后端就是0v呢,测试断开后级电路可以产生上拉3.3v ,这是什么问题,请大师前辈们指教一下,没思路了,前面时序电压全对,到这直接没电了,换过一个拆件smc也一样,不知道哪个地方坏了。求教!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不触发?这个不是电池电量低的信号吗?这个板号的用转接头不接电池也是自动上电的,15寸的2850才需要接电池才可以上电,不然就需要原装充电器才可上电,也可以强制拉高这个信号使其开机

网友B:
pp3v3_sus高电平拉低了q5040的G极,导致smc_batlow_l被拉低。所以你箭头指的电阻的下面一端就没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问题?不触发?这个不是电池电量低的信号吗?这个板号的用转接头不接电池也是自动上电的,15寸的 ...

现在是不触发,电流是26毫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p3v3_sus高电平拉低了q5040的G极,导致smc_batlow_l被拉低。所以你箭头指的电阻的下面一端就没电压。

pp3v3_sus高电平,q5040导通,与PM_BATLOW_L通路,也不是接地啊 ,怎么被拉低呢,能详解吗,pp3v3_sus不应该是高电平吗,现在人为上拉smc_batlow_l到3.3v,可以触发。就这样的情况,怎么解?

网友D:
这样改的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的稳定吗??????????????????

不是人为改只是看时序这里应该是高电平,但是不是高电平,只能手动试一下,不会这样改,现在想请教大家这样的情况是什么问题,或者我哪里查的不对,正确的时序是啥?

网友:
这样改的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p3v3_sus高电平,q5040导通,与PM_BATLOW_L通路,也不是接地啊 ,怎么被拉低呢,能详解吗,pp3v3_sus不 ...

接电池试一下能不能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不触发,电流是26毫安,

这个信号在Q5040导通后进入南桥,你可以接电池看看这个信号会拉高否,还是一样不触发你就查查其他触发条件,我一般很少查这个信号,南桥的RTC电路查了吗?时钟芯片送给南桥的32M时钟有了吗?电压一般是0.4V,还有就是rsmrst,这几个信号都有的话就怀疑南桥吧

网友E:
我认为适配器电压好,并不会抬高BATLOW
BATLOW为高的条件是:电池电量不能太低。电量太低就为低。
正常的电池电压BATLOW就为高
所以你时序乱了

网友:
这样改的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适配器电压好,并不会抬高BATLOW
BATLOW为高的条件是:电池电量不能太低。电量太低就为低。
正 ...

我是根据这个时序查的,前十三步都正常,到14步,SMC_BATLOW_L没电压,现在情况是短接r5040,接稳压电源可以自动触发开机,但是关机后,不触发,电流4毫安,上电池也一样,所以基本看开机大概条件具备,不知道其中那个信号出错,请前辈们帮分析下,谢谢!(我没改电路啊,只是短接r5040看看是不是触发开机正常,现在短接第一次是能开机,但是关机后在开机不触发了。)附上开机时序:https://pan.baidu.com/s/1nt6IV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在Q5040导通后进入南桥,你可以接电池看看这个信号会拉高否,还是一样不触发你就查查其他触发条 ...

现在情况是短接r5040,接稳压电源可以自动触发开机,但是关机后,不触发,电流4毫安,上电池也一样,是不是代表南桥应该没坏吧,“南桥的RTC电路查了吗?时钟芯片送给南桥的32M时钟有了吗?电压一般是0.4V,还有就是rsmrst”这几个没有能触发开机吗?我这没示波器只是大概量了电源与根据时序看是正常的。不知道判断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情况是短接r5040,接稳压电源可以自动触发开机,但是关机后,不触发,电流4毫安,上电池也一样,是不 ...

用的原装充电器还是转接头?短接R5040可以开机的话,你用原装的充电器试试,但是3115 和2936不用电池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所以你排除电池和充电器的问题再考虑其他吧,在2850的15寸机器上我没有电池就是短接这个信号让机器开机的,因为这款机必须要上电池

网友:
2850的15寸机器上我没有电池就是短接这个信号让机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3v3_sus高电平拉低了q5040的G极,导致smc_batlow_l被拉低。所以你箭头指的电阻的下面一端就没电压。

上一句说错了,你就当没看到就好了,我以为那边是地。

网友:
南桥条件不满足,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查

网友:
电阻取掉短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