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4150 厂家bios

楼主(2020-09-09):
扬天s4150 厂家bios 系统下刷新,刷新前先进bios确认版本,这个机器有两版本的bios,系统下管理员运行cmd ,运行flash刷新

网友(2022-03-14):
刷不进去是什么问题呢,帮看下,谢谢。
机型:YangTianS4150-00
嵌入式控制程序版本:M06CT30A
BISO版本:M06KT30AUS

  表现的现象是执行flash(管理员,已关杀毒软件),SN选的n,type和mode也选的n,cmd窗跑完进度后自动重启,重启后就一直黑屏状态(等七八分钟也没反应,能感觉到硬盘转动,按小键盘灯无反应),长按关机键能关机,再短按开机开不了(和前面情况一样),只有拔电源再开机,还是原版本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