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代换

楼主(2020-09-09):
原板子上APW8813A可以用APW8713A代换吗

网友A:
引脚数都不一样,怎么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数都不一样,怎么代?

谢谢我刚修主板,某宝发错货了我也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B:
代不了,脚位完全不同,就APW8813和APW881A都代换不了

网友:
要看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不了,脚位完全不同,就APW8813和APW881A都代换不了

谢谢了,我没有见过8713的芯片,所以不了解脚位看你发的图比较直观

网友:
图比较直观

网友C:
有试过的回来说一下,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试过的回来说一下,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

就怕被螃蟹夹到嘴了

网友D:
先查下图纸,如果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查下图纸,如果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

谢谢,没有图纸但两个芯片对比引脚确实不一样

网友:
牛头不对马嘴 咋代

网友:
一般用原型号。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