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881P联想一体机ideacentre AIO 520-22IKL BOIS

楼主(2020-09-09):
    联想一体机ideacentre AIO 520-22IKL ,机器内部短路,修好把BOIS备份下来的。板号:DCA10 LA-E881P REV:1A

网友(2021-05-29):
是不是待机偏高,35V短路,能分享下怎么维修的吗

网友(2021-10-23):
今天也碰到这个板子了

网友(2022-07-13):
机器内部那里短路了,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2-11-10):
支持迅维,感觉迅维

网友A:
我现有一块  有时开不了机  指示灯一闪一闪  ,可开机时   系统时间也不对   (可拆开 量COMS电池是3.13V)       有时一连开几十次也正常
望提供思路

网友(2023-02-05):
引用 网友A:
我现有一块  有时开不了机  指示灯一闪一闪  ,可开机时   系统时间也不对   (可拆开 量COMS电池是3.13V)  ...

重点查RTC

网友:
我也下载来试下!!!!!!!!!!!!!!

网友(2023-06-12):
点赞  值得表扬

网友(2025-01-26):
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 刷US3 亮机

网友B(2025-08-19):
这个8M BIOS 是好的,就是亮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8M BIOS 是好的,就是亮机慢

这个BIOS不能用,亮机慢,关键关机关不掉,关了老半天风扇还在转,电流一点多A,屏幕灰屏。我在其他人下载一个刷上去关机正常